[求助] 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4-10-27):
PCIE 2.0\2.1 1.0\1.1有什么区别联系?是否可以完整向下兼容。目前使用一款PCIE SWITCH,有一个bit叫Gen 1 Compatibility Mode Enable,不是特别理解,PCIE协议不是向下兼容的么?

网友:
PCIE都是向下兼容的,目前主流的就是Gen1/2/3,没有你说的那些。

网友(2014-12-24):
实际使用的是1.1和2.0版本,以及后面的3.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