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关于modelsim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4-10-28):
最近几天在学习用quartus调用modelsim进行仿真,可是仿真的时候一直出现这种情况,一直处于loading的状态。求帮助。另外我的版本是quartus9,modelsim10.1c64位。重装也没用。

网友:
只用过独立版ModelSi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独使用的时候,编译没有问题,但是仿真的时候也是这样,一直loading。

网友:
写个最简单的计数器的代码,试下。
能跑则是其它问题,不能跑的话就是软件本身的问题:安装或者授 权 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通过这么做,总算搞明白是破解的不完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