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中三阶环路滤波器第三阶RC如何设计

楼主(2014-10-28):
为了抑制参考杂散,小弟最近要将之前电路中的二阶LPF改为三阶,第三级RC参数一般如何取值呢,看刘深渊老师内个PPT上有一个rule:R3>2Rs,C3<=0.1*Rp,想请教诸位大虾,工程上一般都是如何取值的呢?

楼主:
赶时间,跪求啊

楼主:
是普通的ring_vco pll, 不是LC的

网友:
ring的没必要三级LPF

楼主:
回复 网友A:

展频CLK是不是一般会选用三级?之前项目中做了二阶的,现在测试中展频调制不正常,跟正常项目中的频谱相比,reference  杂散比较明显

网友:
在ssc 或者fractional pll中最好使用高阶loop filter,但是有时候即使使用高阶filter,也不一定能去处reference spur
这要看系统是怎么样设计的,对reference频率出的抑制是多少,这些要在项目开始的时候就计划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仿真上可不可以看到二阶或者三阶对reference spur抑制的差异,我对输出clodk做FFT变换,在频谱两者没有太大变化,三阶的reference spur依然很大,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第三极点取得不对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呢??我正想做ring PLL的三阶LPF设计呢,那估计得停下来再多思考了

网友:
回复  fuyibin
在仿真上可不可以看到二阶或者三阶对reference spur抑制的差异,我对输出clodk做FFT变换, ...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说即使用高阶filter,也有可能帮助不大
因为也许在传出特性上,在reference clk频率附近,3阶filter仅仅2阶filter多衰减2,3dB或许更少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
ring VCO的带宽比较大,不适合SDM小数分频,如果PI可以。因为带宽很大,所以LPF的两个极点频率很高,滤波效果很差。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spur要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二阶的LPF就可以做的很好,从来不用三级的,不能太盲目。

楼主:
回复 网友A:

dual-chp pll会不会参考杂散就是比单电荷泵PLL大呢?目前改成三阶LPF完全没什么效果让我很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不会

网友:
做三级 其实意义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又来深圳了,啥时候去珠海找你?

网友:
dual loop 的一路charge pump电流太小,容易造成很大的mismatch,最终就转化成的DJ也就是spur

网友:
ring VCO的带宽比较大,不适合SDM小数分频,如果PI可以。因为带宽很大,所以LPF的两个极点频率很高,滤波效 ...
引用 网友A:

基于ring oscillator也可以做fractional-n的 synthesizer,带宽做的小是为了滤除SDM noise,但是浪费了很大面积
24MHz reference clock,把小数pll带宽做到500KHz以上,1MHz左右,size就可以减小非常多,而且可以减小ring osc的noise
这就是在trade off pll noise和SDM noise

网友:
回复 网友B:

   1MHz BW,REF24MHz,这样SDM的噪声很多,频率一直在动,phase Jitter几乎就是TVCO/N.

网友:
可以通过用multi phase来减小SDM quantization noise或者用noise compensation 来抵消SDM的noise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你是这样做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以前做过

网友:
好多高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很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ring VCO没必要三级LPF?

网友:
ADI的工程师写的经验里三阶LPF是主流啊,等我验证下看看,JSSC上近些年也是三阶的不少

网友:
回复 网友E:

    ring VCO的带宽比较大,不适合SDM小数分频,如果PI可以。因为带宽很大,所以LPF的两个极点频率很高,滤波效果很差。

网友:
回复 网友F:

   The PLL with Ring VCO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杰哥?

楼主:
正常展频F_T,频谱

正常展频F_T,频谱

异常展频F_T,频谱

异常展频F_T,频谱

楼主:
麻烦大家给分析下问题可能出在什么地方,针对展频不正常的状况,通过减小 Rs,Icp,可以使得F_T曲线变为 三角波调制,但在频谱上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杂散反而是变大的!

楼主:
展频前后的频谱

展频前后的频谱

楼主:
黄色线:开展频前
红色线 :开展频后(展频正常)
绿色线:开展频后 (展频异常 )

各位大虾们有没有知道什么原因的呢,麻烦指点一下 :
PLL为dual_chp架构, 采用二阶LPF;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顺道再问一个问题行么。计算传输函数相位的时候为什么是用atan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SSCG的实现方法是数字还是模拟的?另外spur是不是太大了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C:

   像是控制电路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不问了谢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问题解决了也说一下 怎么解决的。
总结一下经验嘛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是问他一个公式问题,不是这个帖子的问题。。。

楼主(2015-04-18):
这个问题目前已经在项目中更正过来,测试结果已经正常,是通过调低环路带宽;三阶相对于二阶有一定的改善效果,但不是非常明显;

网友(2015-05-22):
回复 网友F:

把ADI工程师的经验分享分享吧!

网友(2016-09-01):
老师说的很对啊

网友:
仿真时看不出来的 和程序  电荷泵泄露 pcb设计都有关 理论和实际差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