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模拟的电压信号转变成周期自定义的方波图

楼主(2014-10-28):
刚开始学LabVIEW,还没编程过,导师就布置了这么一个任务,要求把模拟的电压信号转变成周期自定义的方波图,而且要求在两个礼拜内做出来,可我真的是没办法了,我用模数转换试了一下,出来的是数字图,不是方波图,而且还要求方波图的周期自定义,例如高电平要10min,低电平要2min,我去图书馆查了下,也没找到相关这方面的,求各位大神指导啊啊啊啊!

网友:
V-F转换

楼主:
回复 2# 量子劫 谢谢,那大神,再请教一个问题行吗,我不把电压信号转换成方波,而是直接让电压信号连续10min断掉2min的话,是不是要用定时循环??还是其他的什么啊???

网友:
为什么要用时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