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负反馈增益计算问题

楼主(2014-10-28):
红框内是改接方式,为什么改接后Avf结果是这个,求过程!!!

网友:
这么移动之后电路图不是完全一样吗...哪里改动了没看懂啊

网友:
作者移动的目的就是我们运放的同相接法和反相接法,参照运算放大器章节,这里无非是将放大器的内部电路画出来了而已,看着不太好理解。实际应用中都是用放大器,很少有公司会自己用三极管搭建这个电路的,理论学习而已。

网友(2014-12-17):
楼上威武

网友:
只从该电路无法看出增益(或增益的变化),OP的内部电路还有其它部分(用以确认哪端是NON-INVERTING,哪端是INVERTING)。所以楼主会迷惑,改变前后电路并未改变。

   当然文章原意实际想表达的是4#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