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 求助

楼主(2014-10-28):
HI 各位大侠,在formality中对于clock gate的处理时怎样的?user guide上建议有verification_clock_gate_hold_mode 怎样理解这个设置?比如一个and的clock gate,为了避免毛刺一起的不相等,是否是通过设置verification_clock_gate_hold_mode low,这样gate的enable信号总是设置为1,相当于在没有gate的情况下进行formality 的比较?

网友:
建议你打开fm_shell,man verification_clock_gate_hold_mode,进行仔细查看
简单的讲就是,在默认情况下,fm认为增添了门控插入(综合时)和之前没有门控的RTL的寄存器是不相等的
也就是说,如果综合时,使用了命令进行了门控插入,那么在形式验证时,就需要设置相应的verification_clock_gate_hold_mode

网友(2019-05-14):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啊?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match的时候所有的ICG都对不上,接着verify都是failed,应该怎样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