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的skew问题

楼主(2014-10-28):
我在做cts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通过分析完成cts之后,以clk_dsp为root的时钟树,用report_clock_timing -type skew的命令,在worst_corner下报出的skew为 1.04。
但是用report_clock_tree命令,报出具体的longest path 和shortest path的延时,longest path=2.679,shortest path=2.570。按照这个计算出的skew为0.109.。
    我对这个问题有点 不明白。。。希望路过大神指点一二。。为什么会报出不同的计算结果。哪个的skew值是准确的???

网友:
这次问题之前讨论过好多次了
第一个是准的,考虑了OC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我想问一下,,当skew过大不不能满足要求的时候,可以考虑从哪个方面入手分析,,来减少这个skew的值。

网友:
回复  herrzhou

   谢谢,,,那我想问一下,,当skew过大不不能满足要求的时候,可以考虑从哪个方面 ...
引用 网友B:

    再次强调一遍,skew小不等于timing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是,如果过大的话,不是会影响到setup出现违例的情况吗?。。。。

网友:
回复  joemool

   可是,如果过大的话,不是会影响到setup出现违例的情况吗?。。。。
引用 网友B:

skew的好坏不是绝对的,可能恶化timing,也可能优化timing。
比如early launch、late capture可以增加setup slack,但同时减小hold slack;
反之可以增加hold slack,但同时减小setup slack。

如果要修setup,肯定觉得前者好。(有时,data path上已经不能再继续优化,只有采用这种办法来修setup)
如果要修hold,肯定觉得后者好。(虽然不建议动clock tree来修hold,但这句话至少说明,如果存在这种skew,你不是可以在data path上插更少的buffer来修掉hold违例吗)

但是我们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时钟树中的skew都是对我们有利的。事实上,有利不利都是存在的,跟掷骰子一样。
(不要幻想计算机做大量计算,帮我们找出好skew最多的方案。要知道,一个clock节点关系着可能多条path的时序,加上设计规模越来越大,
即使有这样的算法,其计算量也会是巨大的。所以,计算机都算不过来的事情,就只能看成掷骰子。)
我们当然不希望每次设计电路都在掷骰子,这不是稳定可靠的方法,影响设计迭代的次数、繁琐度。
可靠地方法是,取两种情况的平均——创造skew小的clock tree——不奢望偶然出现的好的skew,但也尽量避免坏的skew。

所以,先做小skew的时钟树,再走线优化,只是目前一种稳定可靠的设计方法。或许有一天,算法、计算机能力都足够先进,总能帮我们恰到好处地创造好的skew、避免坏的skew,前面的方法当然会被抛弃。
但是,始终记住,skew的好坏不是绝对的。

以上是个人理解,恳请各位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像skew还是性能指标,比较小,对timing,对性能都好。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一般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法才被采用。但是,不能说“skew大的时钟树,其时序就一定不如skew小的”吧。

用useful skew的观点,很容易造出一个反例。
假设某个寄存器的CK端恰好是clock tree上latency最大的那个点。
该寄存器的D端是关键路径的endpoint,现在该路径违例。
增大CK端的clock latency,可以修复该违例,但也意味着clock tree的skew增大。
skew大的clock tree,时序反而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恩 是的,必要的时候useful skew还是好的。timing毕竟第一位的。性能是skew越小越好,折中就还是在满足timing情况下,skew做最小的好

网友:
report_clock_timing -skew 是不是最长路径用max lib,最短路径用min lib? 你用report_clock_timing  latency分别报你上面的最长和最短路径来看看?加我Q每天晚上11点答疑

网友:
报skew的时候不要加OCV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有的,我在分析的时候都采用的func_worst_corner。而这个Corner的设定都是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ion -library smic18_ss -max worst -min worst。所以,不论最长路径和最短路径都是用max_lib进行分析的。我在坛子里看了看,估计是在做local skew的时候,考虑了路径的derate。而我的derate是不是设的偏大了??set_timing_derate -early 0.90set_timing_derate -late  1.20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加ocv的分析,会不会对后续的时序分析有其他的影响??

网友:
    你先去debug 为什么skew这么大,然后采取针对性措施

网友(2016-01-11):
回复 网友A:

亲,这个为什么是考虑了OCV?我好疑惑,可以传授一下吗?谢谢

网友(2018-08-29):
怎么加你好友啊,QQ号多少了

网友:
对skew我也有一个疑问,我们关心的只有local skew,那global skew这个指标有什么用?是不是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师哥,在分析长完tree后的skew时,要看考虑OCV后的skew值,还是不应该看考虑OCV后的skew值?

网友(2018-09-28):
report_clock_timing 是带了derate的值而report_clock_tree是不考虑derate的。
工具在build clock tree的时候显然不会带derate。如果带上derate值,skew会偏大,工具时钟无法找到一个较小的sk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