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一种启动电路的讨论

楼主(2014-10-28):
拉扎维习题11.2给出了如下所示的电路图并讨论启动电路的如何工作。我想这道题的目的是讨论M5如何先导通后关闭的过程。

我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电路可以用于实际电路吗?
如果电源电压上电很慢,流过Rb的电流有一个从小到大的变化过程,M5是由一个先导通后关闭的过程。
如果电源电压上电很快,M5导通的时间十分短暂或者极限考虑就没有导通,这样的话启动电路就不起作用了。
欢迎大家讨论,这种启动电路在实际中是否存在风险?

网友:
所以管子尺寸要设计好啊,最好是拿产生的电流来关启动管,比较可靠

网友:
这个设计有点麻烦,需要考虑电流关断

网友:
左边电路你想由来干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管子的尺寸可以保证稳定工作后M5是关闭的,但是不能保证在上电过程中M5一定可以导通足够的时间。   而且左边的电路就是用来产生电流源的,如果再需要一个电流源来保证启动管的正常工作,这个电路就没有太大意义了。

   我认为这个电路是存在风险的,不适用于实际工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何考虑电流关断,请高手详细说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左边的电路就是一个与电源无关的偏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想用这个启动电路,但又觉得有风险。

网友:
回复  fightshan

   我是想用这个启动电路,但又觉得有风险。
引用 网友D:

   想起来之前看过一个电路,我找找看·····

网友:
刚刚回想起来一篇之前看的VTC的paper,核心电路旁的start up电路类似楼主所说,是流片验证的,至于楼主说的此电路是否实用,不言自明。另外,此paper仿真时模拟电源启动用的是1μs的阶跃信号,不知是否已经满足楼主所说的VDD上电够快的标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学习受教了,多谢您的回复与分享。您所给出的电路应该就是二楼所说的“最好是拿产生的电流来关启动管”,这个方法应该是可行的。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这个启动电路明显不够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家来讨论一下吧,我也是觉得我发的这个启动电路会有问题。   这个电路强烈依赖于上电的过程,如果在电流源上加上使能信号,该启动电路就不能工作了。   二楼和十二楼提供方法和电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这个电路已经发表和流片成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做的话,我会把MS0的漏端接在M3A的漏端,而不是接在M3的漏端。
图上电路的这种接法,我的分析,在理论上还是存在零电流的简并工作点。M3的导通无法保证M3A的导通。
对大牛的文章挑刺,班门弄斧了。
欢迎大家的讨论。

网友:
   不会吧,初始阶段MS0一定会导通,那么就会有电流流过MS0,这个电流肯定会注入M3,一旦M3有电流就会被镜像到M4,整个电流随之启动,至于你说的把MS0漏端接到M3A漏端,没看出比原来好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C:

   M3导通有电流流过,M4可以在深线性区(源漏同电位),并没有电流路过,还是不能启动。M3s栅极电压为Vthn,M4漏极电压为0,M3A栅极电压为0(小于Vthn),M2A栅极电压为Vdd(大于Vdd-2*Vthp),这样的话整个电流源电路只有M3有电流流过,其余部分均为0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么假设的话,这电路不论怎么接都永远启动不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种假设只是存在一种简并态。如果把MS0的漏端接在M3A的漏端,M3和M3A必然都有电流流过,M4和M4A也是导通的,M2和M2A也将导通有电流流过,M1和M1A也是导通,这样就可以避免0电流的简并态。
我是菜鸟,欢迎各位讨论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D:

     M3流过电流,相当于在M4的栅极加了一个电压,在小电流时,R上的压降近似为零,相当于R短路,那么电路就存在正反馈,使M4的电流不断增大,当R上压降不能忽略时,流过M3A和M3的电流相等,启动电路就关断了。因为刚开始存在正反馈,电路不会再存在简并点了吧?我也是菜鸟,可能考虑不周到,还请各位讨论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谢您的参与。您能否详细解释一下为什么电路存在正反馈,我没有看明白。
我分析的出发点是电路初始状态时没有电流的,启动电路的作用就是如何打破这种平衡,而达到我们所希望的正常工作的平衡。
不知道我的这种想法是否有问题,请高手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D:

M3和M4为非线性电流镜,因为Vgs3>Vgs4,要做到ID3=ID4,那么(W/L)4肯定是(W/L)3的n倍(n>1),当初始电流微弱的时候, 电阻压降很小,认为它短路,  那么流过ID4的电流,经过M2和M1的镜像,流到ID3,但因为(W/L)4=n*(W/L)3,所以ID4=n*ID3,M4的电流将增加,这样循环,直到R上的压降不能再忽略,就达到稳定状态,我是这样理解的,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这种方法,是假设M2和M2A有电流流过,相当于电流源电路已经开始工作,所以最后电路会稳定到我们所需要的状态。我是先假设上面的4个P管和M3A、M4A均不导通,理论上存在一个零电流的稳定态,就是说启动电路有可能失效。
你分析是以M4有电流为前提的;我是以M4源漏同电位,而没有电流流过为前提。
欢迎继续讨论。

网友(2017-04-20):
这个贴是个好帖,有大牛出来给个终极解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