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使用SystemVue和ADS的联合仿真吗

楼主(2014-10-28):
各位大神们,有谁使用SystemVue和ADS的联合仿真吗?能给点资料看看吗?具体是将ADS中设计的LNA加入到SystemVue通信系统中去?

楼主:
或是熟悉SystemVue和ADS这两个软件的,求帮忙!!

网友A(2016-06-24):
楼主,我也需要联合仿真,但是我只能装盗版,装了ADS破解后,安装system Vue, 结果ADS又提醒lisence的问题,不知道楼主是否也是盗版的,怎么同时安装这两个软件。非常感谢。安装好了,可以大家共同交流,学习,我目前正在学习IBIS AMI simulation

网友(2020-03-12):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需要联合仿真,但是我只能装盗版,装了ADS破解后,安装system Vue, 结果ADS又提醒lisence的问题 ...

两个软件的license不要放在同一个盘,可以试试。也有人这么做没用

网友:
创建一个VTB(Verification Test Bench),然后导入SystemVue

网友(2020-10-29):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需要联合仿真,但是我只能装盗版,装了ADS破解后,安装system Vue, 结果ADS又提醒lisence的问题 ...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2-05-21):
Digital Communication Systems Using SystemV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