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单片机串口输出数据以后如何再输出个时钟?

楼主(2014-10-28):
项目需要,用单片机产生测试信号,测试一款芯片的eeprom的功能。需要产生sclk,cs,dio三个信号。分别是系统时钟,使能信号,和输入到芯片的控制信号。控制信号高四位是指令再四位是寄存器地址,最后八位是输入的数据。
我现在用串口中断产生了16位的dio输入信号,想再用定时器中断产生sclk信号,不知道怎么弄。其实我会用单片机产生方波,但是既有串口中断,又有定时器中断,我就不会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不需要用中断,软件模拟的时候,直接根据需要,将三个信号的电平置1或置0就好了。

网友:
就像常用的iic软件模拟。
比如传输一位dio的数据
dio= 0(或者1)
sclk = 0
(根据需要加延时)
sclk = 1
(如果是sclk上升沿读数据,就这样)
循环将16位传输出去就好了,都是软件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