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输出相位噪声与输出频谱图的关系

楼主(2014-10-28):
(1)看到很多论文上都讲,VCO输出功率频谱图的单边带对载波功率归一化后就是VCO的相位噪声图,请问我这样理解是对的吗??(2)如果这种理解是对的,如图 ~6]6RCC(LRLUTZE1D)BEH.jpg ]E8CH`PGG`4T(4W11C6]4UM.jpg 左图是我设计的VCO仿真的相位噪声图,右图为tran仿真后对输出的方波进行DFT后得到的频谱,最长的那根竖线为载波,我发现这条载波左右两条边带被严重衰减,好像没有边带噪声一样,按道理来讲,这两条边带呈现的衰减应该和左图的相位噪声曲线一致啊???
求解释! 是不是tran仿真本身就没有带入噪声啊??
还有右图中那些功率比较大的离散的脉冲是不是杂散呢??就像PLL中的参考杂散一样????

网友A:
tran仿真中不能反映器件的噪声。

网友:
phase noise和瞬态波形做dft不是一回事,但是用一定关系
phase noise只是瞬态波形过零点决定的,至于是方波还是sin,都是一样的
但是做dft,方波和sin就会得到不太一样频谱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谢谢您的回答,方波做DFT和sin做DFT比较,方波功率谱上是不是会有谐波成分?而sin功率谱上只有一个基频成分呢??那我们平常说的,看PLL输出的杂散水平,是直接看sin DFT输出波形的功率谱密度就行了是吧?

网友(2025-02-20):
引用 网友A:
tran仿真中不能反映器件的噪声。

仿瞬态加噪声也不能反映出器件噪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