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简单计数器

楼主(2014-10-28):
大家好啊,我写了个简单的四位计数器。
一、正确的波形当然是时钟每来一个上升沿计数加1了,VCS验证没有问题,但是经过DC后加入网表以及延时文件后再做VCS验证发现波形
就不对了,下面贴出这两个波形。
二、DC中出现了0个错误几个警告,警告内容的cell我没能找到,警告图和综合后的原理图也贴了上来。
三、贴出了写的源文件、测试文件以及脚本。
四、没能找出到底是为什么,大家看看是哪里出问题了呢,谢谢!

楼主:
下面是脚本
remove_design -all

     set verilogout_show_unconnected_pins true
     set active_design nc_even
     set active_lib    nc_even_lib
     define_name_rules MY_RULES -equal_ports_nets

    analyze -format verilog ./verilog/nc_even_lib/nc_even.v
    elaborate nc_even
    current_design $active_design

   uniquify
   link
   remove_unconnected_ports -blast_buses [get_cells -hier *]
   check_design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max slow
   remove_wire_load_model
   set all_in_ex_clk [remove_from_collection [all_inputs] [get_ports clk]]

   create_clock -period 10 -waveform [list 0 5] [get_ports clk]
   set_clock_uncertainty  1.75  [get_clocks clk]
   set_dont_touch_network [list clk rst_n]

   set_false_path -from rst_n -to [all_outputs]

   current_design $active_design

   set_input_delay -max 5 -clock clk $all_in_ex_clk
   set_input_delay -min 0 -clock clk $all_in_ex_clk
   set_output_delay -max 2 -clock clk [all_outputs]

   set_fix_hold clk

   set_max_area  0
   set_drive 0 [list clk rst_n]
   set_driving_cell -library slow -lib_cell INVX1  -pin Y $all_in_ex_clk
   set_load 0.2 [all_outputs]

   current_design $active_design
   check_design

   current_design $active_design

   compile -map_effort medium

   current_design $active_design

    check_timing
    change_name -hier -rules MY_RULES -verbose
    set_fix_multiple_port_nets -feedthroughs -all -buffer_constants

   current_design $active_design

   write -format verilog -hierarchy -output ./mapped/$active_lib/$active_design.dc.v
   write_sdf -version 2.1  ./mapped/$active_lib/$active_design.dc.sdf
   write_sdc  ./mapped/$active_lib/$active_design.dc.sdc
   write_script -hierar -out ./mapped/$active_lib/$active_design.dc.script

   report_timing > ./reports/$active_lib/time_report_$active_design.rpt
   report_area > ./reports/$active_lib/area_report_$active_design.rpt
   report_lib csmc018_max >  ./reports/$active_lib/csmc018_max.lib.rpt
   report_constraint -all_violators > ./reports/$active_lib/vio_report_$active_design.rpt
   #report_timing
    report_timing -delay max
   # report_timing -delay min
   report_constraint -all_violators
   report_cell

网友:
网表的仿真波形是对的啊
不知道你说的不对是不是指仿真波形中,计数器1到2中间有其他值?这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就是计数器之间有其他值存在,这是正常的?为什么啊。。这样不会造成误差吗

网友:
计数器多个bit,每个bit就是一个寄存器,因为延时的差异,这4个寄存器的输出不是同时翻转的。要实现严格同时翻转有点困难,后端最多就是做是时钟树,调整这4个寄存器的时钟延迟到非常接近

没有你说的所谓误差,数字电路是基于时钟节拍的,计数器中间的过渡值不会被同一时钟采到,不用担心
如果是该计数器的结果做逻辑后同步到其他的时钟,一定要先在本时钟域先打一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原来是这样,谢谢!不过最后一句没有看懂,一定要现在本时钟域先打一拍。。能细说下吗。。谢谢!

网友:
因为异步时钟间的相位不固定,做同步电路时,这些计数器结果做逻辑后,其中间值可能导致毛刺出现,就可能被异步时钟采到,而这些中间值并不是希望存在的,所以不能在异步时钟域保存下来

简单点说,原则就是带毛刺的信号在同步前,先要消除毛刺。
相对于你的原帖,有点扯远了。另外,这些问题应该发在asic板块更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计数器逻辑如果用作后面电路的逻辑的话,首先要消除毛刺,可以采用在后面加一个寄存器采样的电路实现,是这样吗

网友:
感觉你对时钟和寄存器的理解还不是很到位。DFF只取时钟正跳时候的值,其他时间的都是dummy(前提是要保证在时钟正跳前后一段时间内data是正确的,这里涉及到setup time和hold time)。你可以想象一下最简单的加法器,进位的时候总是会有延时的,但是只要延时不出现在正跳的时候就没什么影响

网友:
原来你的是正确的啊,,哈哈,,

网友(2016-06-18):
顶贴赚积分

网友(2018-05-11):
博主 能给个DC的安装包吗,qq 870650456

网友:
刚学综合,看看

网友(2020-05-23):
综合后本来路径就会产生延时,延时大小和lib文件有关.你仿真的时钟周期是4ns,而综合的约束时钟周期是10ns,有没有考虑仿真用的时钟频率太快,与lib延时不符合,导致看起来是错误的.

网友(2021-02-05):
write_script -hierar -out ./mapped/$active_lib/$active_design.dc.script
请问这句有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