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Virtuoso layoutEdit怎么标线名?

楼主(2014-10-28):
新手求大神们指导~刚画完一个全加器的版图,没有做任何标注,calibre的DRC没错了,可是不知道还需要做什么
因为做LVS时好像说没有电源和地线,所以想问怎么在版图上标注可以让它正确提出网表?
我的输入有A、B、Cin;输出有C0、SUM

网友:
快捷键L,然后输入名字,然后在线上点一下就好了

网友:
对于没有vdd或者vss的问题,有可能是calibre LVS的默认电源线名字跟你的电源线名字不一样,调一下就好了,在calibre LVS里有个选项卡,稍微找找就会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