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10uA以下的运放设计,采用亚阈设计还是W/L接近倒比的饱和区设计?

楼主(2014-10-29):
如题:10uA以下的运放设计,采用亚阈设计还是W/L接近倒比的饱和区设计?优缺点是什么?

楼主:
自己先顶起

网友:
这个和引用需求关系很大吧,你打算用在啥地方?亚阈值和倒比形式,增益都不会很大,精度也不会很好,我接触的一些低压低功耗芯片里面,往往将这些用作buffer,采用亚阈值形式的。

网友:
一个opamp,不同位置的管子的工作状态是根据offset(匹配),线性度等决定的。不会因为电流大小而去选择倒比还是亚阈值。说白了,就是应该在亚阈值区的管子和应该在饱和区(200左右过驱动)的管子不会因为电流大小而进入不同的工作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 我还是太低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家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倒比管为什么增益不大,输入管总不至于用倒比管吧,保证足够的GM,只要L不小,增益怎么会低,另外亚阈值区增益也不会低,ron=1/Id*namu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