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比较器MC仿真问题

楼主(2014-10-29):
请问一下各位:我对比较器进行MC的前仿真和后仿真时,发现后仿真的结果比前仿真要好很多,这是什么原因啊?后仿真能达到指标要求,而前仿真结果不能达到指标要求,是不是还需要对电路原理图进行调整,使前仿真也达到指标要求?

网友:
你看的是哪些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仿的是比较器的失调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MC仿真主要还是看分布,可能本来有一点系统offset,mismatch 造成的offset有可能一定程度上补偿了

网友:
你要先说说你的比较器的结构。静态的或者动态的。vdd=?, 工艺?

个人觉得后仿比前仿效果好,有点无法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前仿真和后仿真的分布都是呈高斯分布形状,但是前仿真的结果中均值和方差的值没有达到要求,后仿真达到了,想问一下后仿真的仿真结果能作为最后仿真结果给出,还是需要调整比较器的参数,使前仿真结果也达到指标要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比较器为动态的,vdd=1.8V,TSMC0.18CMOS工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具体点,前后仿均值方差分别多少?仿了多少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仿真:均值=8.8mV ,方差=12mV;后仿真:均值=2.7mV,方差=0.2mV。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仿真和后仿真都跑了200次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大可能是实际情况,看后仿的结果基本就是接近理想了,TSMC的PDK里mismatch是要用_mac器件的,后仿调用的是普通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普通器件啊,调用的是做MC仿真所用到的_mis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后仿真结果基本接近理想了,请问下这种理想情况是一种什么情况,怎么得到这种理想情况的?我做的比较器是动态结构,用于4位ADC中,而ADC的量程为400mV,那么LSB=25mV。是不是我做MC仿真时,失调电压的表达式写错了?

网友:
前方12mv,后仿0.2mv,感觉很可能后仿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这个感觉。。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检查下后仿的netlist吧,看看调用mosfet的model是什么,是不是_mis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说的“你检查下后仿的netlist吧,看看调用mosfet的model是什么,是不是_mis”这个怎么操作?谢谢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看你仿真生成的网表,一般是在xx/simulation/YOUR_TESTBENCH/spectre/config/netlist/input.scs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查看了后仿的netlist,mosfet的model是普通的管子,没有带_mis,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可以调整过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一般是写个脚本修改网表替换_mis器件

网友:
楼主,我最近也在研究比较器,你仿比较器都仿哪些参数?激励如何设置?共模电压给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暂目前还只有仿真比较器的失调电压,电源电压1.8V,共模电压给的900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