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套叠运放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4-10-29):
小弟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下图中,A,B两点如果分别走线时引入一些电阻寄生,比如10欧,输出的相位裕度会急剧下降,请问这是为什么呢,请各位大侠帮忙解释啊,thx

网友:
寄生电阻和负载电容会产生一个零点,补偿负载电容引起的极点。带宽变大了,但是相位裕度减小了。

网友:
二楼说的差不多,就是产生的是右半平面零点,无法在相频上补偿极点,会使相位恶化。推荐看下拉扎维的书

网友:
回复 楼主:

但是走线的寄生电阻很小,几十欧姆不可能改变零极点

网友:
理论上如2楼所说,但是实际上我还是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负载电容多大?一般只有0.1p-0.2p左右吧,如果下一级是Gate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输出阻抗有多大,零点为走线电阻乖以电容。

网友:
但是,如果是由输出寄生电阻引入的零点,这个零点似乎应该在左半平面吧?在扩大带宽的同时也改善了相位裕度,按理不该相位恶化才是。

网友:
这个零点在左半平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观看来,我也觉得应该是左半平面的零点。对频率响应有益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求大神指导零点的估算过程,谢谢!

网友:
调零电阻产生左半平面零点,延展带宽,应仔细计算其与带宽的位置,PM不一定是改善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就是不信 区区10欧的铝线电阻就能引起这么大的域度变化

网友:
对的,是左半平面的,我说错了,带宽变大,次主极点影响加剧,相位恶化,谢谢9,10楼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D:

   输入输出的传递函数 就是gm*(Rout//(r+1/sc))你整理一下就可以出来了,r是走线电阻,相当于e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