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ell 的 cell_leakage_power :这个数字有用吗?

楼主(2014-10-29):
对于一个cell来说,
我看了下,TSMC 的库是把所有condition 下的cell_leakage_power 进行平均。作为cell 的cell_leakage_power。

而artisan 的库是把condition 下的cell_leakage_power 取最大一个作为cell 的cell_leakage_power。

我的理解是:在一般情形下,cell 计算leakge_power 是要在conditioan 下进行的,所以结果不差。

否则,数据不统一啊。
(也可能是用cadence和synopsys 工具造成的。)
谁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差点误会成 operating condition. 感觉这个就是备用的,就像是有些 RTL 的 case 已经写全了,但是非要加个 default 值 DC 才认为是对的。

楼主:
    估计综合时会用这个值来评估功耗,最后PT不知道影响多大。

网友:
40nm一下特别是28nm leakage power 会占到整个芯片power 的50%以上甚至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