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在做extract的时候卡着不动了

楼主(2014-10-29):
如题,abstract在做extract这个步骤几个小时不动,log显示using preset pins on the net DFT_sdi_1, 1 of 3116
    有人碰到这种情况吗  还是abstract本来就很慢?
    之前用milkyway+hercules很快的啊,现在有的工艺的lef要用新的milkyway 导致和hercules不兼容,用不了才用abstract,怎么abstract 这么慢呢?

网友:
extract 这步通常是最慢的,没试过抓第一条 net 就一直卡着不动。
一般特别慢都有 error 报出,要先保证layout drc 和 lvs 是 clean的。
平时的 log 都是 extracting the net DFT_sdi_1, 1 of 3116; 不晓得你是哪个版本用了什么 option.

楼主:
    DRC LVS都是pass的,我用的ic616下面的abstract, pinstextpinmap写的(M4 M4)(B1 B1)(B2 B2)(IA IA)(IB IB)(LB LB)
    然后定义了时钟pin和输出pin

网友:
不知道,你可以从下面的思路找一下答案:
1. 看 log, 特别是有没有 warning 和 error
2. 看 abstract.pin view 和 abstract.ext view, 可以 highlight DFT_sdi_1 这条 net
3. 看 tf, 如果前面没有头绪,这一步基本看不出什么。

楼主:
不知道,你可以从下面的思路找一下答案:
1. 看 log, 特别是有没有 warning 和 error
2. 看 abstract.pin ...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 我更改了pin layer的设置((M1 label) M1)((M2 label) M2)....
    在pin那一步,create 了3887个pins,结果在extract 这一步显示 extracting 3116 nets
    没有报error

网友:
...我以为你的 label 就真的是用 drawing 层

楼主:
...我以为你的 label 就真的是用 drawing 层
引用 网友A:

    呵呵 第一次用 很多地方都搞不清楚 我这么改了 情况还是一模一样呀

楼主:
...我以为你的 label 就真的是用 drawing 层
引用 网友A:

    abstract 可以用多核跑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用过,包括 virtuoso 的各种 import 和 export 都没有试过多核去跑,如果可以多核的话请告诉我。

网友:
extract的时候把VIA孔删掉, 只extract Metal。

楼主:
    把via删掉那不是open了,我要抽antenna捏,现在基本知道为什么这么慢了,好像是在计算antenna的时候认为poly或者od short了,所以很慢,gds小就报个warning,lef没有问题,但是gds大了就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