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在route opt的时候多核软件崩溃

楼主(2014-10-29):
ICC在route opt的时候软件容易崩溃,软件版本为2010-sp2,license OK的。如果从place阶段一直到route完,中间不退出,那就没问题;如果是中间退出,重新打开库再用clk route后的数据区route,再进行到route_opt时就崩溃。请问大神们有解决办法木有啊...谢谢

网友:
icc_shell -64 或者升级新版本

网友:
1.先试试64位,看是否内存问题
2.不行换版本,看是否工具问题
3.再不行重建一个design main library,看是否design的偶然事件
4.实在没办法了把design拆分module跑,越来越小的拆分。看是哪一个cell单元造成你的崩溃,禁用该单元
可以加我Q,2598593808.每天晚上11点统一答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   昨天换了64bit还是崩溃,后来换了个2012版的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换了64位还是有同样的问题,后来换了个2012版的解决了。   QQ已发请求,麻烦确认下,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