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相位噪声求问?

楼主(2014-10-29):
如图用频谱仪测相位噪声,图中Res BW 18KHz指的是什么呢,这个对显示和测量相位噪声有什么影响吗?还有单边相位噪声和这个图显示的双边的相位噪声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RBW为频谱仪中中频滤波器的3dB带宽,RBW越小,分辨率越高,越能分开频率想近的信号,但是RBW越小扫描时间越长;VBW是视频滤波器带宽,越小测试精度越高,显示的测试曲线越光滑,可以提高低信噪比信号测量的分辨率,一般VBW取RBW的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