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it,itf以及map文件的区别

楼主(2014-10-29):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itf文件来自哪儿?map文件与it和itf文件之间的关系

网友:
map 是吧tf中的metal和via的名字映射到itf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itf文件从何地方获取?

网友:
it是什么不懂
itf是代工厂提供的,icc的tlu文件和starc的nxtgrd文件都可以通过itf转换而来
map文件是一个对应的关系,tf的层和itf的层可能有大小写或者其他不一样的地方,通过这个Map文件把tf文件的层和itf的层相互对应起来
可以加我Q,2598593808.每天晚上11点统一答疑

网友(2016-04-13):
回复 4# IC后端 假设IT和ITF文件中的层次命名相同的话。实际中是否就不需要做Mapping文件。

网友(2016-11-23):
回复 网友B:

   请问怎么生成tluplus文件?

网友:
"itf是代工厂提供的,icc的tlu文件和starc的nxtgrd文件都可以通过itf转换而来"hi,请问tlu+还有nxtgrd该如何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