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图的单端放大器如何分析

楼主(2014-10-29):
M9的S端是输入

如图VY到VOUT有两个通路, 零极点如何分析?M9的S端是输入

网友:
这个电路看着是个单位增益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放大电路,不过我不是很懂他的频率响应= =。

网友:
运放的输入端呢

楼主:
M9的源端回复 4# jxyang1005

网友:
在忽略Cbat情况下,近似为Vo/Iin= -Rf/(1+sRfCf)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不考虑通过M9到M10那条通路吗?

网友:
M9到M10那条通路要考虑的,他们提供了环路增益,正是由于这个环路增益存在上述式子才成立,当然也只在这个环路带宽下才成立。你可以用小信号推导一下。输入电流的一小部分流过M9,在其漏端产生增益后,使得大部分电流流过M10,即Rf和Cf,这就是环路增益和带宽的来源。

网友:
就是接上Rf Cf变成TIA结构的运放,传统用两级的话本身必须加miller cap

但是在这种结构(第一级共栅)的两级运放中,不需要额外加miller cap,直接用外接的Cf当补偿电容,省了一个电容。
这个补偿类似Ahuja结构,本来的miller cap是要跨接在第一级输出和第二级输出之间,但是现在直接利用跨接在第一级输入和第二级输出的Cf代替。

用在TIA或者Filter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很清晰~已经大致懂,我自己再去推一遍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有收获~

网友:
这就是一个两级运放吧,那个RC是补偿,用的是CASCODE结构的补偿方法,拉札维书第10章讲过,相当于MILLER补偿。

网友:
感觉你这个电路没有画全,M9的S端应该是一个折叠点,这样就是一个折叠casecode结构,那么直接是一个米勒补偿电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大虾,我这个推导错误在哪里,除开输出要加上负号。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我没怎么看明白你的式子。我不是用反馈的方法列式子的,个人觉得容易出错,我是对输入和输出点列小信号方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两种方法我都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大神解答~用您的方法我已经推导结果,不过尚未找出反馈方法错误在哪,再次感谢

网友:
看不懂你式子里的beta,Rout,Rin都是什么。。。。

不过有一点你要注意,从M9的source往下看到的阻抗不是1/gm9...而是电流源输出阻抗除以M9的本征增益,本身是一个高阻

楼主:
回复 网友C:

    THX~!~谢谢提醒,我看看

网友(2020-11-10):
求这个电路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