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cts来修hold问题

楼主(2014-10-29):
如何手动调整clock tree或者完全手动去做clock tree,来解决hold问题,对skew的要求不是很大

网友:
根据hold的原理啊。加长latch  path或者缩短capture path就可以

网友:
从时钟树修hold好麻烦啊 自己做时钟树更难,除非你的sink很少,为啥不就直接加buffer呢?多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