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仿真时,模型库为什么没有section选项呢?

楼主(2014-10-29):
spectre仿真时,模型库为什么没有section选项呢?

楼主:
而且库的路径也是对的,不知道就是提示库是错误的。但是一开始打开时还是能用的,而且那个库会自动弹出,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不仅弹不出来而且输进去路径也不是tt选项之类的,????????

网友:
5141吗   ,这个需要自己填进去的   填tt等等

网友:
你要把所有的库都加全啊,你要是只要MOS管tt可以,还有你要确定是tt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一下scs模型文件里关于各个器件的工艺角名称是什么   一个器件一行 添加一次

楼主:
回复  lasang123

    你看一下scs模型文件里关于各个器件的工艺角名称是什么   一个器件一行 添加一次 ...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刚开机后,我要是打开仿真时,就可以跳出下面的界面

但是如果我再做其他的仿真比若说我刚才做了直流仿真后,再次打开逻辑图修改错误后再次仿真时,再次点击ADE界面要加载模型库时,就出现前面我说的情况,不会自动弹出,而且我自己输进路径后,也提示不对。明明路径和它第一次弹出来的是一样的。

楼主:
想问一下,上图中的/TSMC/tsmc18rf/tsmc/../models/spectre/cr018gpii_vld0.scs.tt    这个路径中的中间两个点 /../代表什么意思?
  本来的路径就是/TSMC/tsmc18rf/models/spectre/cr018gpii_vld0.scs

楼主:
想问一下,上图中的/TSMC/tsmc18rf/tsmc/../models/spectre/cr018gpii_vld0.scs.tt    这个路径中的中间两个 ...
引用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