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在没有前端指导的情况下如何摆macro的位置

楼主(2014-10-29):
一个block有100多个macro,如果在没有前端指导的情况下摆macro的位置来满足timing要求呢?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1.外部条件的指导,pin assignment
2.关键IP的位置
3.数据流情况
4.根据module分组,place后的timing congestion desity 情况调整
5.mbist分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数据流是怎么分析的呢?

网友:
做一些假的STD Cell将Macro替换掉(但Pin和Lib相同),丢给物理综合工具看它摆哪里。

网友:
soce 本来就支持自动摆的

网友:
create_fp_placement

先随便摆下,看下timing情况, 如果ok就这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timing不好。。。

网友(2017-06-25):
回复 网友B:

   请问timing怎么才算OK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