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面的这个比较器中的第一级和第二级跨接的PMOS管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4-10-29):
如图的这个两级开环运放用作比较器,非常经典的比较器结构,Allen的书上提到过N多次,但是现在搞不懂在第一级和第二级之间跨接的这个管子有什么用?每个管子旁边标有尺寸以及并联个数。
求解毒!谢谢

网友:
前几天不是刚有人问过嘛,自己找找吧!

网友:
提供一个前馈通路,提高比较器的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于这个前馈通路能不能再多说几句?PS:看阁下的昵称,请问你是江师兄吗?

楼主:
不能沉啊,哪位大侠过来给点拨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弄懂没有啊,楼主?给我讲讲,想不通啊

网友:
不让比较器打死了,老婆赶人了,改天说

楼主:
回复  fightshan

   弄懂没有啊,楼主?给我讲讲,想不通啊
引用 网友B:

我基本算是搞懂了,MP3的存在使MN3/MP2 drain 有一个到MN3 gate的负反馈,就是让MN3/MP2 drain 达到高电平时,使MP3导通,从而使MN3 gate 的电压升高,MN3稍微导通使MN3/MP2 drain 电压略微下降达到4.7V,从而MP2不会完全cut off,这样在往下个状态翻转时MP2的速度会更快,这样比较器的速度就提高了。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请各位指点。 simulation  (左边是有MP3的结果,右边是去掉MP3的结果)

网友:
收藏,以后可能用到~

网友:
提高比较器的速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提高?

网友:
那是一个正反馈的作用

网友:
回复  jxyang1005

   关于这个前馈通路能不能再多说几句?PS:看阁下的昵称,请问你是江师兄吗?
引用 楼主:

    恩,是的,你是?
这个就是一个前馈通路,提高速度,当输出节点电压升高,运放第二级输入管的电压升高,形成一个正反馈,提高运放的速度

网友:
仿真结果没看出来比较速度快了???

网友B:
我基本算是搞懂了,MP3的存在使MN3/MP2 drain 有一个到MN3 gate的负反馈,就是让MN3/MP2 drain 达到 ...
引用 楼主:

   结果上没看出来速度有变快啊

楼主:
   恩 对  我之前认识有误,仿真也很粗糙,具体的影响还要仔细仿真一下,不过还正在学习中·····

楼主:
恩,是的,你是?
这个就是一个前馈通路,提高速度,当输出节点电压升高,运放第二级输入管的电 ...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意思吗:在MP2/MN3 drain 由高电平往低电平转换的过程中,由于MP3的存在使得MN3 gate 更快的达到高电平从而使MN3更快的导通,加快了MP2/MN3 drain 向低电平转换的速度?

楼主:
仿真结果没看出来比较速度快了???
引用 网友D:

左边是没有MP3的结果,右边是有MP3的结果。
正输入端电压固定:Vin+=300mv。 反向输入端信号是周期为200ns,占空比为50%,高电平为310mv的时钟信号,用来模拟Vin-端的激励。
Vout是MN3/MP2 drain(不是缓冲器的输出)。
仿真工具spectre,CSMC 0.25μm BCD 工艺。
按照Allen的说法,认为comparator的Vout分别达到Voh的70%和30%时完成向高电平和低电平的转换。
仿真结果可见:MP3在Vout由高电平向低电平转换时明显的缩短了延迟时间,跳变延迟由62.32ns缩短到了26.98ns,Vout由低电平向高电平跳转时基本不会起作用,这和前面帖子的分析是一致的。

网友:
还是觉得奇怪!

网友:
marking 不太实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这种电路在Allen书上哪一页?谢谢!

网友:
跨接的pmos管等同于半个施密特触发器,直白讲就是不允许输出电容在小电流的情况下放电。

楼主:
回复 网友E:

   363页,图8.2-1,这种两级比较器也许是最经典的结构了,但是Allen没讲到过两级跨接晶体管改善速度的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比较器的速度从根本上讲是输出端电平稳定所需要花费的时间,这个时间又和第一二级输出端电流对寄生电容注入和抽取电流的速度有关,你说的我还不清楚,但是根本上确实要从电流考虑是有必要的。

网友(2015-10-21):
正在学习比较器ing

网友(2015-12-23):
感觉是对输入较小信号的速度,有提升

网友(2018-06-13):
有没有使用tsmc0.18工艺的呀,求仿真图,自己画出来的延迟太大了

网友(2025-03-04):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MP3管对输出的高电平进行了钳位,从而加速了输出由高到低的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