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中LPF的实现

楼主(2014-10-29):
看到有很多论文都说到了PLL中的LPF的实现,其中电容可以用MOS电容来实现的,这样大大减小面积,可是问题就来了,MOS栅电容是随着上面的电压变化的啊,在宽频率输出的PLL中,压控电压的变化范围是比较大的,从而MOS电容也在发生很大变化,进而引起环路带宽,总输出相位噪声发生变化,那我就有疑问了,工程上做PLL用MOS电容可以实现吗???是不是与系统所要求的精度有关?

网友:
栅压大于阈值电压后,电容就几乎不变了。因此保证VC大于阈值电压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请问您有去仿真去验证VC大于阈值电压后确实电容基本保持不变这个特性吗? 在Cadence里面,我在Cadence里面用了一个普通NMOS管然后连接成MOS电容的形式,栅压扫描范围 :0~电源电压,仿真其电容,发现其电容一直在增加,没有保持不变的趋势

网友:
关键增加多少,增加1%也是增加,要学会自己判断,变化多少是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