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makefile求教

楼主(2014-10-29):
对于有很多验证用例的情况,makefile应该可以做到直接make+用例名就可以运行,比如
make testcase0,makefile中如何实现啊?
     大概写了下还是没调出来。

    compile_%:
                $(CMP_OPTS)
    simv_%:
                $(SIM_OPTS)
    clean:
                rm -rf **

     然后怎么实现啊,求助求助,谢谢。好像是TC_% ,PHONY什么的,
大神写的详细点。

网友:
通过模块名进行编译,通过模块和case名进行仿真

网友:
makefile都没好好看就来问这种问题。建议找本makefile的书好好看看。
makefile内部变量值可以从terminal输入得到。然后自己去想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