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DDR3仿真求教 ERROR: Load Mode Failure. All banks must be Precharged.

楼主(2014-10-30):
最近学习MIG,仿真DDR3 已经在testbench里 将控制器于ddr3 model连接  但是仿真时出现以下情况
tb.mem_rnk[0].gen_mem[0].u_comp_ddr3.data_task: at time 39669621.0 ps INFO: WRITE @ DQS= bank = 0 row = 0001 col = 00000020 data = xx
tb.mem_rnk[0].gen_mem[0].u_comp_ddr3.data_task: at time 39670157.0 ps INFO: WRITE @ DQS= bank = 0 row = 0001 col = 00000021 data = xx
tb.mem_rnk[0].gen_mem[0].u_comp_ddr3.data_task: at time 39670693.0 ps INFO: WRITE @ DQS= bank = 0 row = 0001 col = 00000022 data = xx
tb.mem_rnk[0].gen_mem[0].u_comp_ddr3.data_task: at time 39671229.0 ps INFO: WRITE @ DQS= bank = 0 row = 0001 col = 00000023 data = xx
tb.mem_rnk[0].gen_mem[0].u_comp_ddr3.data_task: at time 39671765.0 ps INFO: WRITE @ DQS= bank = 0 row = 0001 col = 00000024 data = xx
tb.mem_rnk[0].gen_mem[0].u_comp_ddr3.data_task: at time 39672301.0 ps INFO: WRITE @ DQS= bank = 0 row = 0001 col = 00000025 data = xx
tb.mem_rnk[0].gen_mem[0].u_comp_ddr3.data_task: at time 39672837.0 ps INFO: WRITE @ DQS= bank = 0 row = 0001 col = 00000026 data = xx
tb.mem_rnk[0].gen_mem[0].u_comp_ddr3.data_task: at time 39673373.0 ps INFO: WRITE @ DQS= bank = 0 row = 0001 col = 00000027 data = xx
tb.mem_rnk[0].gen_mem[0].u_comp_ddr3.data_task: at time 39673909.0 ps INFO: WRITE @ DQS= bank = 0 row = 0001 col = 00000020 data = a7
tb.mem_rnk[0].gen_mem[0].u_comp_ddr3.data_task: at time 39674445.0 ps INFO: WRITE @ DQS= bank = 0 row = 0001 col = 00000021 data = a6
tb.mem_rnk[0].gen_mem[0].u_comp_ddr3.data_task: at time 39674981.0 ps INFO: WRITE @ DQS= bank = 0 row = 0001 col = 00000022 data = a5
tb.mem_rnk[0].gen_mem[0].u_comp_ddr3.data_task: at time 39675517.0 ps INFO: WRITE @ DQS= bank = 0 row = 0001 col = 00000023 data = a4
tb.mem_rnk[0].gen_mem[0].u_comp_ddr3.data_task: at time 39676053.0 ps INFO: WRITE @ DQS= bank = 0 row = 0001 col = 00000024 data = a3
tb.mem_rnk[0].gen_mem[0].u_comp_ddr3.data_task: at time 39676589.0 ps INFO: WRITE @ DQS= bank = 0 row = 0001 col = 00000025 data = a2
tb.mem_rnk[0].gen_mem[0].u_comp_ddr3.data_task: at time 39677125.0 ps INFO: WRITE @ DQS= bank = 0 row = 0001 col = 00000026 data = a1
tb.mem_rnk[0].gen_mem[0].u_comp_ddr3.data_task: at time 39677661.0 ps INFO: WRITE @ DQS= bank = 0 row = 0001 col = 00000027 data = a0
tb.mem_rnk[0].gen_mem[0].u_comp_ddr3.main: at time 39678733.0 ps INFO: Sync On Die Termination Rtt_NOM =          0 Ohm
tb.mem_rnk[0].gen_mem[0].u_comp_ddr3.cmd_task: at time 39699101.0 ps ERROR: Load Mode Failure.  All banks must be Precharged.

以下是操作控制器的简单代码

always @(posedge ui_clk)
      begin
          if(init_calib_complete) begin
          cnt<=cnt+1'b1;
               if(cnt==4'b0101) begin
                 cnt<=4'b0;
              //   sig<=1'b1;
                 end
          end

      end

  always @(posedge ui_clk)
      begin
      if( app_rdy &!sig) begin
            app_en<=1'b1;
            app_cmd<=3'b0;
            app_wdf_wren<=1'b1;
            app_wdf_end<=1'b1;
            app_wdf_mask<=0;
            app_wdf_data<={8'ha0,8'ha1,8'ha2,8'ha3,8'ha4,8'ha5,8'ha6,8'ha7};
            app_addr<={3'b000,15'b0,1'b1,10'b100000};
            sig<=1'b1;
       end
      end

   always @(posedge ui_clk)
        begin
            if(sig)begin
            app_en<=1'b0;
            app_wdf_wren<=1'b0;
            app_wdf_end<=1'b0;
            app_addr<=app_addr+8;
            sig<=1'b0;
            end
        end

楼主:
ERROR: Load Mode Failure.  All banks must be Precharged.     就是这个错误,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对地址写数据,先写的是XX  然后才是正确的

网友:
检查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Load Mode Failure.  All banks must be Precharged.

请问这个也是时钟错误引起的么?  sys_clk  给的 900m左右  ref_clk给的200m

网友:
系统时钟怎么会900M?你弄错了吧。参考时钟200M是正确的。 Load Mode Failure.  All banks must be Precharged.----这个错误我没遇到过,基本可以确定是你弄错了时钟引起的。如果弄好时钟还有这个错误,说明你对引脚的操作没有符合数据手册给出的时序。首先必须等初始化完成信号拉起才能进行其他操作。不能上来就输入数据。

网友(2022-05-11):
请问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卡在了同一个地方

网友:
简单看了下你的代码,用户侧用的是xilinx的app接口,但是app接口在写操作时,有两个rdy信号,app_rdy是接收写地址和cmd的rdy,另一个是app_wdf_rdy,这个是接收写数据的rdy,你的激励只做了app_rdy的逻辑,实际上app_rdy时,app_wdf_rdy未必也有效。正确的做法是在app_rdy&app_en时发送写地址与写指令,在app_wdf_rdy&app_wdf_wren时发送写数据,且这两个事件的间隔app协议也是有具体要求的(印象里不能相差多于3个cycle,不像axi那样完全独立),简单的做法就是让写地址与写数据同时对齐传输,也就是说等待app_rdy&app_wdf_rdy时,同时发出app_en和app_wdf_wr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