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栅极电流太大

楼主(2014-10-30):
用csmc0.5工艺仿真,运放输入电流有uA级别,输入电压摆幅2V,正不正常,求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可能的

楼主:
难道是PDK有问题?你们遇到过没有

楼主:
栅极电流基本从衬底流走了

网友:
不大可能

网友:
是持续的吗?如果只是脉冲类的电流是可能的,栅极电容较大的话可以有微安级别电流流进

楼主:
不是持续的,能维持0.05us以上

网友:
0.5u的工艺,栅极有DC电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持续就可能是冲放电电流啊 Cgate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栅极电容的充放电过程很正常,影响到你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