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insertion delay 偏大怎么debug

楼主(2014-10-30):
想尽量减小clock insertion delay
求助

网友:
理清时钟结构,看看偏大由什么引起的。

网友:
看看时钟路径上是否存在逻辑门、分频寄存器,它们摆放得是否顺畅,前后的路径是否合理。

CTS引擎对非BUF/INV的Cell通常处理的很傻。

如果以上不能解决,你需要划分出关键寄存器,重点收它们的Insertion Delay。

楼主:
    怎么看时钟路径上是否有逻辑门和分频寄存器啊?
还有跑完一次CTS,看寄存器的分布密密麻麻,不好判断placement是不是做得好

楼主:
看看时钟路径上是否存在逻辑门、分频寄存器,它们摆放得是否顺畅,前后的路径是否合理。

CTS引擎对非B ...
引用 网友A:

    怎么划关键寄存器,收他们的insertion delay呢

网友:
同样期待答案

网友:
时钟结构的CRG模块里有可能会有div_reg,cnt_reg,还有一些or and mux gate,这些都是起不同作用的,特别是一些奇数分频的时钟通过组合逻辑实现,后面又做Mux和gate的结构,然后这些逻辑又和io mux混在一块。这些逻辑cts自动做起来都会胡乱摆放的,而且中间有可能会插入很多不必要的buf,这需要你自己理清楚路径,屏蔽不必要的路径,做到时钟到哪一个cell多长合理心里有数。。。。没有具体的时钟结构和路径图是没办法给你讲清楚的
可以加我Q,2598593808.每天晚上11点统一答疑

楼主:
时钟结构的CRG模块里有可能会有div_reg,cnt_reg,还有一些or and mux gate,这些都是起不同作用的,特别是一 ...
引用 网友B:

    在ICC里怎么分析这些时钟电路的结构呢,用什么工具或命令?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搞的跟做广告一样,  在版上回答不好么,一定要qq私聊?

网友:
回复  IC后端

    怎么搞的跟做广告一样,  在版上回答不好么,一定要qq私聊?
引用 网友C:

我经常半个月回家不开电脑的。。。。。。在公司又网络不方便,你懂的

网友(2017-11-22):
回复 网友A:
您好,前辈:
第一个问题
看看时钟路径上是否存在逻辑门、分频寄存器,它们摆放得是否顺畅,前后的路径是否合理。那么什么样叫摆的顺畅合理?

第二个问题
如果以上不能解决,你需要划分出关键寄存器,重点收它们的Insertion Delay。请问收他们的insert delay有什么方法吗?

期待您的回复,不胜感激

网友:
顺畅的意思是:没有detour

关于什么叫合理的Lab :
      你想以最小的延时让一个信号传输1000um的距离。请以穷举排列组合的方法, 覆盖各种数量和类型的Buffer、Inverter,覆盖各种NDR和Layer组合, 挑出其中延时最小的最优解,并分析为什么这个组合延时最小。

进阶Lab:
      用脚本自动循环实验的方式找出上面这个最优解。(这样你就完成了一个粗糙的优化引擎)

网友:
icc和innovus都有看时钟的gui 最好在place后就分析清楚时钟的结构 做好各种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分析tree的结构主要看哪些?从哪些点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