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触发器上电的输出初态

楼主(2014-10-30):
请问各位大大,D触发器上电后输出端的初态怎么确定呢?本来要用一个确定的初态,然后等计时结束了再翻转,可是发现不同温度初态都不一样

网友:
加个复位脚

网友:
有RESET才能确定初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reset是在不正常工作时候才起作用的,上电如果正常的话它不起作用的啊,难道是启动时候先让它起作用,确定个初态,然后再关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外部激励时,关键是没法保证所有case下DFF初值一样。所以要有POWER ON RESET来定初值,数字电路才能稳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