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提高PF方法讨论

楼主(2014-10-30):
Flyback拓扑结构

Flyback拓扑结构
最近看了些提高功率PF的文章,本人是在校研究生,目前方向为基于Flyback变换器的 提高功率因素的方法,现在对功率因素校正提出一些看法,还请大家指正:

1、Flyback变化器的拓扑结构如图,提高PF 简单来讲 就是使原边电流跟随 输入电压变化;但在一个开关周期内,原边电流呈三角形上升变化的,在开关周期远大于50-60Hz时,原边电流所形成的包络与输入电压均同频同相正弦化,则认为实现PFC功能。

2、实现原边电流包络正弦化方法进行一下分类:

1)、采样原边电流与正弦基准比较,控制开关管导通时间。如峰值电流法,平均电流法,滞环电流法等。
2)、直接固定开关管导通时间:原边电流上升斜率正比于 输入电压, 控制导通时间相同,则原边电流的变化量相同,以DCM模式为例,固定导通时间后, 原边电流峰值的包络 也是与输入电压同频同相的。

3)、综上所述,提高PF就是 通过这两种方法 控制 开关管导通时间。

3、关于提高PF的一些其他方法,还请大家前来 补充 讨论。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朋友,PF的提高方法早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找到了。给你贴的Reference就是OnSemi的总结,你可以仔细研究一下。更多的研究可以从Fundamental of Power Electronics开始。

PFC 手册.pdf

楼主:
多谢师傅的指教,附件 日后会仔细学习,不过还是想问下,PFC控制的核心思想是不是就是控制 开关管导通时间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主要还是对输入电流的shaping,要知道系统可以工作在DCM、CRM和CCM模式,只有在DCM下Constant ON的控制才能在理论上达到高PF。所以看你对PF(或者说THD)的要求有多高了,要求不同,输入电流的检测和shaping方式也不同。

    估计你在做LED Driver,这种东西对PF的要求很低的。PF>0.9就可以了,因此给现在的工程师造成了误解,觉得Constant On就可以了。就说到这里吧,其实LED Driver里面有对PF更高要求的应用的。具体情况要等你真正参加工作、在市场上摸爬滚打后才能真正的学习到。

网友(2024-08-09):
分享一个14年版本

OnSemi_HBD853-D pfc HANDBOOK.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