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 抽lef 报short

楼主(2014-10-30):
之前用abstract模块的gds抽lef ,extract的时候一直停留在第一条net不动
我就拿std做实验,发现里面有报warning(ABS-13021): a short has been detected between nets Y and A0 during antenna calculation. this indicates a problem in the design unless the nets are connected by a polysilicon resistor.....
但是出出来的lef是没有问题的。
我就怀疑是不是模块的gds太大,所以工具认为整个都short了 就抽不动了。(实际上DRC LVS都是没问题的)
我extract是这么设置的:ExtractAntennaGate   PC = PC and RX
                                   ExtractAntennaDrain  RX = RX andnot PC

然后AntennaLayers 那加上了 CA  PC RX = RX andnot PC

麻烦有abstract经验的大神帮我看看,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求解啊!

网友:
如果 CA 是 contact, PC 是 poly, RX 是 diffusion, 并且 note 大于 20nm, 这样设置一般没有问题,看一下 general 那里有没有写错

楼主:
    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除了gds里有两层PC 一个是drawing就是poly,还有另一个,而且是覆盖整个std,所以会报short!所以要把PC 改成PC draw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