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tersil 500M AD的FPGA接口程序问题

楼主(2014-10-30):
目前在调一块500MHz AD的板子,芯片选用的是ISLA214P50,14bit isla214p50.pdf (1.17 MB , 下载次数: 15 ) ,该芯片14bit LVDS 并行接口连接到FPGA上。该AD是Time-interleaved型的,内部是有两个250MHz的14bit AD拼接而成。输出数据位D[13:0]P,D[13:0]N。
AD的输入采样时钟为500M  Hz,输出时钟CLKOUTP,CLKOUTN,为输入时钟的一半,即250MHz。

FPGA选用的xilinx V5的95t。

遇到的问题:
1、写AD到FPGA的接口程序时,有些地方看不太明白,该AD是并行LVDS接口输出,但其手册上推荐的xilinx参考手册XAPP1064。查看该参考手册为串行LVDS输出的。
2、以前调的AD输出数据随路时钟与AD输入的采样时钟频率相同的,且AD只有一个core。这个AD的接口该如何写呢?
能否直接将AD的随路时钟CLKOUTP,CLKOUTN送到IBUFDS中,产生单端时钟再接收数据,还是需要将该时钟送到DCM里产生0°和180°两路时钟,然后再分别抓AD的数据,最后组合成一组数据呢?期待回复!谢谢!
AD时序图如下:

AD时序图

AD时序图
可能用到的手册:AN1604 an1604.pdf (156.58 KB , 下载次数: 12 )

楼主:
有没有人用过intersil的AD?求助!

网友:
看时序图,应该是DDR格式的。xilinx有专门的原语来处理DDR的数据的。直接使用就是500M的采样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AD的输出随路时钟是250MHz的,输出数据data_p[13:0],data_n[13:0],都是14bit的,您意思是和其它parallel LVDS输出的AD处理方法一样?直接用IDDR来弄?那如果这样的话,FPGA接收的差分数据如何合成单端数据呢?合成后的数据是14bit还是28bit呢,

网友:
_p和_n是LVDS信号的正负极,通过IDDR解出来的数据是250M*28bit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解出来的28bit数据如何拼成14bit数据呢,IDDR解出来的数据是否可以理解为实部和虚部啊,chipscope不知如何去看该数据。之前弄的AD 输出的14bit数据是D0/D1,D2/D3。。。这种,14bit其实是7对P、N信号,进FPGA后解出来就是14bit。chipscope直接抓就可以了。

楼主:
顶起来啊!此类ad的差分接口无经验啊。不知道这种接口如何用chipscope看,直接把28bit作为一个bus看么?

网友:
两路250M,可以理解为一个采的是500M的上升沿,一个采的是500M的下降沿,这样合成才是完整的500M

网友(2015-09-09):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