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电路图请教

楼主(2014-10-30):
限流模块

限流模块
如图所示,为 DC/DC中的限流模块电路结构图,请问gate_pmos信号和LX信号是什么信号,有什么用?

网友:
LX信号就是电感侧的信号,电流就是从这里采样的,gate-pmos信号是同步整流管pmos的gate端信号,这里也作为一个使能信号,只有当pmos关断时候才开启限流模块

楼主:
DCDC中的跨导模块

DCDC中的跨导模块
回复 2# 暮若幽荷 谢谢你的回答,图为DCDC中的跨导模块,请问图中GM_ON和GM_OP又是分别代表什么信号呢

网友:
这么高端

网友:
An offset trimming current-mirror comparator

网友:
回复 网友A:

    gmn增加,vl就会减小,gmp增加,vh就会减小,vl和vh看名称像是钳位用的,具体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