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电路怎么访问数字电路的register?

楼主(2014-10-30):
小弟菜鸟初学者,请问芯片里面,模拟电路怎么读到数字电路里面的register阿?

网友:
不明白你要问什么?模拟电路上如果有数字控制信号输入,那么寄存器输出信号与其相连,就能通过配置寄存器的值来决定模拟电路的数字控制信号输入值

楼主:
谢谢楼上大牛,再弱问一下, 模拟电路中寄存器的数字信号输入接口,是否可以是直接连到数字IP那边的寄存器上,如果是直接连接的,相当于一个register在模拟电路里,另一个register在数字电路里,这两个寄存器间有timing path吗,怎么check timing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数字问题问错地方了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数字后端人员会有时序约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