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I double via swap

楼主(2014-10-30):
考虑到single via的良率问题,想在EDI中完成double via。按照edi userguider中的说明,定义了如下几个孔:
VIA VIACENTER23
LAYER M3 ;
RECT -2.2 -2.2 2.2 2.2 ;
LAYER CUT23 ;
RECT -0.8 -0.8 0.8 0.8 ;
LAYER M2 ;
RECT -2.0 -2.0 2.0 2.0 ;
END VIACENTER23

VIA VIATOP23
LAYER M3 ;
RECT -2.2 -2.2 2.2 8.2 ;
LAYER CUT23 ;
RECT -0.8 5.2 0.8 6.8 ;
LAYER M2 ;
RECT -2.2 -2.2 2.2 8.2 ;
END VIATOP23

VIA VIABOTTOM23
LAYER M3 ;
RECT -2.2 -8.2 2.2 2.2 ;
LAYER CUT23 ;
RECT -0.8 -6.8 0.8 -5.2 ;
LAYER M2 ;
RECT -2.2 -8.2 2.2 2.2 ;
END VIABOTTOM23

VIA VIALEFT23
LAYER M3 ;
RECT -7.8 -2.2 2.2 2.2 ;
LAYER CUT23 ;
RECT -6.4 -0.8 -4.8 0.8 ;
LAYER M2 ;
RECT -7.8 -2.2 2.2 2.2 ;
END VIALEFT23

VIA VIARIGHT23
LAYER M3 ;
RECT -2.2 -2.2 7.8 2.2 ;
LAYER CUT23 ;
RECT 4.8 -0.8 6.4 0.8 ;
LAYER M2 ;
RECT -2.2 -2.2 7.8 2.2 ;
END VIARIGHT23

VIARULE VIALIST23
LAYER M3 ;
DIRECTION VERTICAL ;
WIDTH 3.6 TO 3.6 ;
LAYER M2 ;
DIRECTION HORIZONTAL ;
WIDTH 3.0 TO 3.0 ;
VIA VIACENTER23 ;
VIA VIATOP23 ;
VIA VIABOTTOM23 ;
VIA VIALEFT23 ;
VIA VIARIGHT23 ;
END VIALIST23

VIARULE VIAGEN23 GENERATE
LAYER M2 ;
ENCLOSURE 0.01 0.05 ;
LAYER M3 ;
ENCLOSURE 0.01 0.05 ;
LAYER CUT23 ;
RECT -0.06 -0.06 0.06 0.06 ;
SPACING 0.14 BY 0.14 ;
END VIAGEN23

在nanoroute 布线时 选用了

setNanoRouteMode -routeWithTimingDriven false
setNanoRouteMode -droutePostRouteSwapVia multiCut
routeDesign -viaOpt

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了,还是single cut。
请高手看看,问题出在哪里了?

楼主:
软件版本为EDI132

楼主:
找到原因了,自己犯了个低级错误。

网友(2015-08-12):
问题在哪里?lef定义?

网友:
double via不是在viarule 这里定义的,就是via 这里,但是有2个cut , 你的这些定义里面都没有2个cut rectangle的, 找个别的例子抄下吧,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