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中LPF的接法

楼主(2014-10-30):
PLL中的LPF,左图公共端接地,右图公共端接电源,请问这两种接法有什么区别?????

楼主:
就这么石沉大海了吗???
赶快为自己顶一下

网友:
参考点选的不同罢了,必须与v2i的参考点相同,道理自己去想,别人点破就没意思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是电源的噪声比地大,所以要对电源做reference。

网友:
标题

这只是感觉,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评价电源地是否干净不是简单看一个点的,都需要电源和地成对来判断的。比如芯片焊在板子上,那板子上的地就干净么,它比起大地真正的地电位,按你的逻辑就根本不能work。实际上电路在一个电源和地形成的有电势差的网络中,只要这个电势差固定,那就是干净的电源地。所以判断是否干净,要看相对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但是电源是由LDO或者DC-DC供电的,它的电压波动应该比更低阻的地要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许地的DC阻抗会小一些,但这也仅仅在某些情况下,比如手机上,电池供电形成的电源和地,凭什么说地的阻抗更低?又不是真的插在插座的地上
电源地之间会有很大的decap,有时地在整个板子上是share的,但是电源会用FB来隔离。对我来说,电源地没有太大差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无定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