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时,在result browser里头dcOpInfo-info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请教大神

楼主(2014-10-30):
如题,cadence仿真时,在result browser里头dcOpInfo-info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请教大神

网友:
Do you select "Save DC Operating Point" when you select "dc" Analysis ?

mpig

网友(2014-12-1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Save DC Operating Point”已经选了,但是result browser中还是看不到,谁能给解释一下啊

网友(2015-01-22):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最后这样解决的:选中左半框中的文件,File→clear全部清除,重新加载Location路径,就好了

网友(2015-04-20):
回复 网友A:

    机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赞!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6-01-15):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我重新加载路径的时候报这样的错误:/home/jkd/TSMC_018/EA' is not a data directory.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2016-10-19):
好像多run几遍,然后reload几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