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route 时出现得vio,请大家帮看看

楼主(2014-10-30):
如图所示,出现这样得vio在route_opt。

楼主:
另外在说补充下,在设计中并没有用到partitions。很奇怪。。。。

网友:
place时候有否注意congestion?

网友:
partition 是 tool 自己的算法,不是说你的 floorplan.
如果这是第一次迭代的log, 那你的design 也是一般大而已,却有那么多violation, 很可能是 LEF /(Fram View) 不对,看一下是不是 pin 被 block 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