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estasim10.1b在dell服务器上无法破解运行?

楼主(2014-10-30):
最近给一台dell服务器安装RH6.4,机器有4个网口,只使用其中1个,另外3个全部ifconfig down,当使用Windows下生成的license文件,提示报错说license无效。
而另外一台PC同样安装RH6.4,机器单网口,使用Windows下生成的license文件,正常使用。
请问上述dell服务器是什么配置问题导致Questasim10.1b的license无效呢?

网友:
建议还是用linux版

楼主:
    我安装的就是linux版本的questasim,只是license是在windows下生成的,linux下如何生成license呢?请指教!

网友:
license 需要eth0配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配合em1来使用的,四个网口依次命名成em1-em4,没有eth0

楼主(2014-12-08):
找到原因了,必须把em1改成eth0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