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多级补偿电路

楼主(2014-10-30):
这是多级放大器的框图,其中差分输入端是有两个大电阻的。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在差分对的输入端进行miller补偿呢。还有,极点是怎么分析的?

电路框图

电路框图

楼主:
大神求助啊

网友:
14.5pF电容已经确定EA输出是主极点,1.6pF电容不合理啊,还有如果5.4pF和分压电阻使用产生零点的话还合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reference的papper名字?

楼主:
回复 网友A:

   A1的输出应该就是主极点啊。不明白在为啥在差分对的输入端加入两个很大的电阻(几兆),这样相位裕度肯定不够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逆向提的电路,没有paper,搜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不太明白这个电路是这么补偿的

网友:
环路的其余部分(分压电阻?),也画出来吧,还有A1两个输入端的功能。A2的输出有纹波需要过滤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差分对的前一级是射随器,这个放大器是用在负反馈环路中的,这个放大器起到消除直流失调的作用,也可以说是低通滤波的作用。现在搞不懂怎么会有三个低频极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看?

网友:
一个电容四个作用:向前贡献一个米勒电容,向后提供一个本身电容,反馈,前馈。中间那个电容前馈通路被阉了,就只有米勒电容和反馈,反馈贡献一个负零点。看样子它的米勒电容和第一个运放输出电阻贡献了主极点。剩下两个电容的作用类似,给输入端造成一个米勒电容,与前级输出电阻造成两个极点,可不可观,要看你的具体值了。两电容之间还有一个负零点。不过,这可能不是设计的目的,因为看样子两路不太平衡啊。两电容两前馈,提供两个正零点,他们之间再提供一个负零点。并且分别给第二级第三极输出一个负载电容(如果它们本身负载电容很大的话,那会推高之前的正零点,并削弱此处的负载效应)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A1的输出端应该为主极点,可是在A1的正负输入端也有很大电阻(几兆),感觉电阻不应该这么大。还有请问两个电容之间贡献的负零点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
近似算就是它们产生极点的几何平均数,理解就是两个电容为同一条信号通路提供短路,其中一个捷足先登了,削弱了后来电容的意义,削弱就是零点

网友:
我也见过差分输入端接大电阻的,如果你是从别的片子里面提取出的电路的话,很有可能是为了版图做后仿时用来定位的点。
另外因为输入端接的是栅端,理想的是传递电压而不是电流,如果从很远的地方传输电压的话,用大电阻能够减小噪声吧,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还希望大神能够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