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中运放的输入端问题

楼主(2014-10-30):
求教大牛们,带隙基准中的运算放大器的同相和反相输入端为什么不能互换。求详解。

网友:
参见拉扎为书里对bandgap反馈极性的分析。如果互换,正反馈系数比负反馈环路增益大,不稳定、、

网友:
额~,和你电池正负极不能互换一个道理

网友(2019-05-14):
互换了不就负反馈变成正反馈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