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symmetric LDMOS 可以做传输门么?

楼主(2014-10-30):
Asymmetric LDMOS的S,D只有一端耐高压,可以做传输门么?

网友A:
Hi istart_2002:

You need to check VGS when the X=Y is meet device property or not.

EX: VGS needs < 5V
     you need to check it.

mpig

网友:
LDMOS导通电阻Ron会很大吧

网友:
满足性能,满足耐压,都可以做传输门。但是不是最优就得根据实际情况了。

楼主:
LDMOS导通电阻Ron会很大吧
引用 网友B:

普通管不耐压啊

楼主:
满足性能,满足耐压,都可以做传输门。但是不是最优就得根据实际情况了。
引用 网友C:

不对称高压管只有一端耐高压,传输门两边电压反过来,不就不满足耐压了么~

网友:
Hi istart_2002:

How about the vds voltage, is it < 22V?

mpig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有没说你这个满足耐压,你看下你的标题,谁知道你怎么用。

网友:
多半不可以,你要看传输门关闭时候可能见到的最大vds

网友(2022-08-31):
引用 网友A:
Hi istart_2002:

You need to check VGS when the X=Y is meet device property or not.

Hi mpig09:
Here is a question I want to consult you that how to design the gate control circuit of this P-LDMOS switch when its source is connected to a cap and drain is connected to a PAD which its voltage varies  from zero to high voltage?Look forward to your reply!
Thank you!

网友:
前辈,请教一下,在一些stepwise对电容充放电的情况下, 会用p-LDMOS做开关,其source会接到电容,在建立过程中,source电压从0V逐渐升到平衡高压,那么他的栅极控制电路怎么去设计呢?既使他建立过程中能不断切换导通关断,也能不过压击穿栅氧,因为Vgs<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