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问一下LDO稳定性以什么为准

楼主(2014-10-30):
仿真闭环的stb是稳定的,但开环之后的频率特性就不稳定了,想请教下是不是只要我闭环的stb是稳定的就可以认为达到稳定了呢?

网友:
我们一般是通过开环特性预测闭环稳定性,你是不是说反了?

网友:
以瞬态为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呢 想问下假如一个LDO的建立时间只有几us 想给1GHz的VCO供电是不是肯定做不到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呢 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此时肯定是通过电容稳住电压的。如果只靠LDO的带宽响应,1GHZ的,几乎不可能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要看你VCO以多快的速度拉多大的电流,这个没法估算,以实际仿真为产考,留些余量。你连起来一起仿啊。一般片内LDO都讲究高速。若输出电容在片外,成本过的去,输出电容给大点,可以降低设计难度。

网友:
一般不都是VCO的电源跟这VCO的频率一起抖么,纹波量让VCO能接受就行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