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func和scan的clock tree

楼主(2014-10-31):
如题,一般clock tree是一起做比较好 ,还是先做func然后再做scan的?edi中可以设置preserve pin ,可以实现先做func 的clock tree然后在做scan的。在icc如果也想这样做,改如何实现呢?谢谢

网友:
set_clock_tree_exceptions -dont_buffer_nets

网友:
先compile_clock_tree,optimize_clock_tree 这两个命令都是可以指定时钟树做的
然后用set_clock_tree_exception -dont_touch_subtree 告诉工具哪些pin后面的时钟树不要动了,有和dft clock做mux的要把clock root 和mux的输出端口都加到pinlist里,只加clock root 的话,工具在做dft时钟的时候会看不到

网友:
compile_clock_tree
optimize_clock_tree

网友:
compile_clock_tree -clock_tree {clk}
optimize_clock_tree -clock_tree {clk}
set_clock_tree_exception -dont_touch_subtree {pinli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先read_sdc func.sdc 做完CTS后,remove_sdc ,read_sdc scan.sdc 同时设置
set_clock_tree_exceptions -dont_buffer_nets $func_clock_nets .再做scan的clock tree 对吗?没有走mcmm的cts。让工具自己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我知道这个命令可以让每个clock tree单独做,如果先做了func的clock tree,再做scan的clock tree能够保证不动到func 的clock吗? 另外 貌似大家都不怎么推荐用mcmm的cts啊

网友:
    那个一个还没回复完不小心发上去了,后来回复的在审核中。。。
    在做完func的时钟后用set_clock_tree_exception -dont_touch_subtree {pinlist} 这个命令,可以告诉工具pinlist里所有的pin后面的时钟不要再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谢谢。解释的很详细。

网友(2016-08-27):
请问一下:什么是func的clk,什么是scan的clk?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func 正常工作
    scan ATE scan 测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