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DC综合后怎么查看gate门数

楼主(2014-10-31):
DC综合后怎么查看综合得到多少gate门数,有个大概数量级也行啊,这样也可以根据density估计floorplan的尺寸。
希望能得到高手们的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一般都是把cell num*(2nand的门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nand的个数怎么得到呢?

网友:
到lib中找到最小的nand2 cell的面积,用总的cell面积除以nand2的面积,得到门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我用这个命令试了下,功能很强大呀,不过关于cell的个数,这个命令好像忽略了常量cell。
刚才查资料得到另外一个命令,
sizeof_collection  [get_cells -hierarchical]
这个命令貌似可以会把所有的cell都统计在内了,不知道您有没有用过这个命令?

网友:
    你要用[get_cells -filter "is_physical==true" -hier], 否则会把hier的cell也算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好的,谢谢您的指点,我再尝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尝试了,出现了下面的结果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这样会把 hier cell 也算进去,比如 design 只有一个 leaf cell: blockA/cellA,会统计成两个: blockA 及 blockA/cellA.
    leaf cell 包括 macro, 要知道 top design 的 STD cell, 只要前面两者相减就行。
    你用 leaf cell 加 hier cell 就可以得到 get_cell -hier 这个 command 的数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根据您的指点,我输入下述命令,这两个数字相减就是真正的cell个数,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对的,get_cells * 是抓顶层的 cell, 但是其中有 leaf cell;另外底层也有嵌套的 hier cell, 比如 blockA/blockB/cell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您的意思了,那如果用
sizeof_collection [get_cells -hierarchical]得到的数据,减去
report_qor得到的hierarchial cell count数据,这个是真正的cell个数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你会发现这个数字在 qor report 里就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5-10-09):
分这么多包,太不方便了

网友(2016-06-18):
顶贴赚积分

网友(2017-06-09):
紫薯布丁

网友(2018-05-20):
跟着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