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018 PEX设置讨论

楼主(2014-10-31):
我现在是用的smic018的工艺,drc, lvs ,都跑过以后,在跑pex的时候报了一个错误:            “ FATAL ERROR: rules file must contain a capacitance order statment.”
           请教一下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麻烦牛人解答一下!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2017-05-20):
smic提取时要include三个文件:rules.C、rules.R、rules.S,在Calibre/XRC里

网友:
是否看了相关文档呢?

网友(2023-08-15):
引用 网友A:
smic提取时要include三个文件:rules.C、rules.R、rules.S,在Calibre/XRC里

请问一下,为什么我加入了rules.R rules.C rules.S,提出的寄生参数明显有问题,如果不加rules.S反而没问题?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