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如何分析place阶段被优化掉的单元?

楼主(2014-10-31):
因为是逆向的项目,所以要求不对逻辑电路进行优化,但是place_opt不可避免的会对逻辑进行优化,请教一下如何找出来哪些单元被优化掉了?

网友:
不加入sdc呢

网友:
如果实在不行,用edi好了,不加入lib和sdc 只是绕线,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之前是用create_fp_placement做了initial的place,然后就直接绕线了,省去了place,现在想试一下写个SDC,把工具会优化掉的单元set_dont_touch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edi熟悉点。icc还在初级阶段。我奇怪的是如果没有sdc ,icc会根据什么来opt。另外你怎么知道哪些cell会被opt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刚开始接触~因为做完之后还用calibre做了LVS,从LVS的report里可以看出来被优化掉了一些单元